求助:cpld发烫

楼主(2013-03-05):
自己画的PCB,用的是EPM1270。
在从没有下载程序之前,CPLD不发热,
下载完之后CPLD瞬间变得非常烫。
下载的程序很简单,只是把一个输出管脚连到了一个输入管脚。
求助:为什么会发烫,?如何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A:
未用管脚未进行处理吧?默认绑定到地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用管脚未进行处理吧?默认绑定到地了吗

未用管脚设置成三态也还是发烫

网友B:
CPLD都烫,65度以下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都烫,65度以下不用管

是烫到手都没法放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烫到手都没法放上去

40度就只能放2秒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度就只能放2秒差不多了

芯片烧坏了

网友C:
程序的问题吧,我觉得你应该吧程序贴出来。

网友:
把程序擦了,如果继续烫,就是芯片坏了,或者电路问题。。

否则就是程序设置逻辑跟外部电路冲突了(甚至内部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的问题吧,我觉得你应该吧程序贴出来。

程序就两句话:

cantx_in <= canrx_out;
cantx_out <= canrx_in;

网友:
没用的引脚,要设置成“输入三态“,这样不容易跟外部逻辑冲突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这么两句  看的出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