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11043(16bit AD)数据手册的困惑,有图,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03-05):
如题,最近看max11043的手册,在AD转换 Signal Path(如图)  和 Digital Filter (如图) 部分有几个困惑:

1. SINC 5 FILTER  这个是个什么样的数字滤波??网上的资料很少。(图1和图2是关于SINC 5 FILTER的描述)

2. DECIMATE BY 12  死活都看不懂什么削减12,难道是增益?  还有后面的 DECIMATE BY 1 OR 2 。

3. 图 Programmable 2nd-Order Filter 是关于数字滤波器的框图,图3、图4、图5是关于它的说明,我想说,我基础不好,需要哪方面的课程知识可以看懂这个框图。

各位高手,谢谢了!

楼主:
MAX11043的datasheet在这里。

网友:
1.sinc5 的频率响应手册上图2有
2.把数据处理的频率由9.6M-》800K, 就是降低了12倍
3.去看看DSP的书吧

楼主(2013-06-03):
请问谁用过MAX11043这个片子,用Verilog不知道怎么对它进行初始化,以及配置滤波器,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