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为STM32开发板接摄像头大王wangguanfu的OV7670模块,源码+图

楼主(2013-03-06):
接线图

CF7670C-V2模块     STM32 IO
1  3.3V
2  GND
3  SCCB-C                  PB6
4  SCCB-D                  PB7
5  VSYNC                   PC3
6  HREF                     NC
7  WEN                      PF11
8  NC                         NC
9  RRST                     PF9
10 OE                        PF7
11 RCLK                     PF10
12 GND
13 D0                        PC8
14 D1                        PC9
15 D2                        PC10
16 D3                        PC11
17 D4                        PC12
18 D5                        PC13
19 D6                        PC14
20 D7                        PC15

注: NC表示不接
wangguanfu的摄像头确实不错啊,做工很好,照相效果也很好,在这里帮做下广告了.
不多说了,上图上程序

网友:
nice,被毒死了。

楼主:
参数还有优化的空间,另外如果采用截图保存BMP的方式,估计效果会更好

楼主:
摄像头模块定于明天上架,转接板PCB一周后做回来。敬请关注!

楼主:
摄像头已上架,欢迎选购

楼主:
IO接口有更改
11 RCLK                     PF10改为PF8
对应代码如下

中间加了块PCB,画成蓝色,貌似没绿色的好看了

网友A:
STM32f4CPU的CAM/IF可以连接多大的摄像头?300W的,可以吗?请有经验的同学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4CPU的CAM/IF可以连接多大的摄像头?300W的,可以吗?请有经验的同学说说 ...

坛上有朋友用STM32F4驱动过200万的OV2640没问题,300万的不知道了

网友:
LZ辛苦了,支持百为!

网友:
今后要用摄像头

网友B(2013-08-22):
不知道是否可以实时将视频图像存入TF中或者硬盘内,作为一个监控摄像头使用

网友:
我也想学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否可以实时将视频图像存入TF中或者硬盘内,作为一个监控摄像头使用 ...

存入TF是可以的,实时显示时,用截屏功能就可以了

楼主(2014-01-17):
提醒一下有板子的童鞋,有些光盘里代码是用PF10的,转接板都是用PF8的,要改过来

网友C:
想请教一下这个板子,对于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压缩编码了么,stm32用的哪个型号的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这个板子,对于采集到的图像进行压缩编码了么,stm32用的哪个型号的芯片呢 ...

没有压缩,直接RGB数据,主芯片用的是103系统配置最高的STM32F103ZET6

楼主(2014-06-25):
现在不用杜邦线接了,直接插到转接板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支持一下。

多谢支持。

网友(2015-01-08):
谢谢楼主,近期参考参考

网友(2015-03-08):
请问楼主,是否可以实时采集图像或者视频并通过WiFi传输去呢。其他帖子有人提到,F4的RAM不够,如果想做实时视频传输是否还要自己扩展SDRAM,谢谢!

网友E(2015-04-27):
wangguanfu的摄像头在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wangguanfu的摄像头在哪里买

我这里还有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r1j86lgf29b&id=2326172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