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块化程序写法问题

楼主(2013-03-06):
看到一段头文件代码如下:

#ifndef KEY_H                                           // 1
#define KEY_H  1                                      // 2
  #ifndef KEY_GLOBAL                              // 3
    #define KEY_EXT extern                       //4
  #else                                                 //5
    #define KEY_EXT                            //6
  #endif
  #include "Include.h"
  //-------------用户使用设置-----------------------------

  #define key_line_L1        P1_0       //键盘的第一行端口定义
  #define CAN_REPEAT      0        //是否允许重复按键: 允许为1;不允许为0

  KEY_EXT void  key_init(void);
  KEY_EXT uchar get_key_value();
  KEY_EXT void  keyDelay_us(uint us); //毫秒级延时

#endif

能否请有经验的前辈帮解释一下注释的1,2,3,4,5,6,分别代表什么意义;
为什么头文件要这样写呢?
多谢

网友A:
KEY_EXT根据KEY_GLOBAL 是否被定义,而定义成extern或者是空。仅此而已。就是一些预编译的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Y_EXT根据KEY_GLOBAL 是否被定义,而定义成extern或者是空。仅此而已。就是一些预编译的条件, ...

KEY_EXT  定义为空和定义为extern  效果不是一样的么,都在头文件中的声明函数;这样是不是画蛇添足呢?

网友:
不一样。在多文件编译时候,extern指示该变量或函数,在其它模块中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fine KEY_H  1                                      // 2
这个好像没有看见过,一般后面都没有带后面1 ...

前两天买了本<51开发实战手册>,见里面的关于头文件全是这种风格,感觉很怪异的写法;
可能是自己少见吧

网友:
1、2可以防止重复包含头文件导致的重复定义警告。
3、4、5、6是为了在头文件里面定义一次、声明多次变量。见ucos的书,里面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