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是什么单片机

楼主(2013-03-06):
手头上有个样品,需确认单片机型号,现有如下信息:
1.LQFP-64封装
2.带运放功能,15,16脚是运放
3.带液晶驱动功能。45,46,47,48为COM脚,34~44为SEG脚
4.带内置振荡器

网友:
带运放功能的我还没碰到,液晶驱动的就用过飞思卡尔的

楼主:
1脚是复位脚

网友A:
不是运放,是片内比较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运放,是片内比较器吧。。。

???有对的上号的单片机?

网友B:
带模拟比较器的单片机挺多的

网友:
拍张照片吧,否则这样描述很难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模拟比较器的单片机挺多的

我们现在想确定手上的样品是什么单片机,有PCB但是这边贴不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想确定手上的样品是什么单片机,有PCB但是这边贴不出来

需要的话,PCB图纸也有

网友C:
这IC邦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IC邦定的吧

是的,裸片

网友:
傳說中的牛屎片。要掏糞才能知道啰。

网友:
要抄板吧!

网友:
绑定的别想了,这无法通过看线路图能看出来,绑定的管脚可以不引出来,可以交叉,可以顺序打乱掉,你这是没有办法的,唯一的就是看看哪种可以实现功能用来替换掉

网友:
掏了估计也搞不清坨。。。

网友D:
我猜是义隆的,具体型号自己对照功能查一下,绑定的麻烦的,都可能绑定两块IC在里面
------------------------------------------------------
建议LZ把字好好练练,一手好字倍有面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猜是义隆的,具体型号自己对照功能查一下,绑定的麻烦的,都可能绑定两块IC在里面
----------- ...

查出来了,不是义隆,富晶FS9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