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们更注重稳定性和适应性

楼主(2013-03-06):
海尔 和avr 做一下对比吧

甚至是破坏性的,

  同样在VCC端  加  12V   甚至是24V 看结果

同样I/O口 进入12 或24V 看结果

还有:
   仿真的方便性---查看变量 查看epprom

还有 极限频率捕获信号

等等 等等

网友:
还以为有结果对比 ,原来是嘴炮啊!

网友:
你平时看芯片手册不?
楼主,
加12V有意思么?
有这测试时间还不如想想如何保护IO,比如外加TVS,隔离等

网友:
一个过压保护和隔离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一定要做到单片机里面,所谓稳定性,不如测试一下高温低温下的性能,还有高压高频抗干扰能力。

网友:
实验开发的时候,io加高压,电源高压什么的有点作用,到产品的时候这个没啥作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