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O时钟问题

楼主(2013-03-06):
问题来自msp430x54x_UCS_2.c文件,
UCSCTL1 = DCORSEL_5;                      // Select DCO range 16MHz operation
上一句就直接说DCO操作在16MHz,那个文档上面有说明为什么?
就是想知道DCORSEL_0到DCORSEL_7都是对应什么时钟工作的、、、

网友:
这部份要看您对应的MSP430型号的Spec
我手边使用的MSP430F5438A
在Spec里面的第51页..就有这张图

可以看到根据您选择的DCOx及DCORSELx还有MODx
会有不同的时钟频率

楼主:
这个是在data sheet ,我以为user guide 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