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温延长线材质的问题

楼主(2013-03-06):
就是想问下前辈们
关于图片中的测温线是什么材质的
哪里可以买到这种测温线
注释:我不是想要买这种已经做好的
我想买这种线回来自己用到自己的NTC电阻上,做延长用

网友A:
NTC一般范围几兆至几十欧,一般导线就行,很的话长用双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一般范围几兆至几十欧,一般导线就行,很的话长用双绞线。

恩  能问下 淘宝上看到一种补偿导线
不知道是否是更适合用于这方面的?

网友B:
一般热电偶的导线需为补偿导线,热电阻或热敏电阻用普通导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热电偶的导线需为补偿导线,热电阻或热敏电阻用普通导线即可。

恩  了解了 谢了

网友:
看图片的样子是特富龙镀银屏蔽线。

网友C:
用18B20上50米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18B20上50米也没问题

前辈  是NTC温敏电阻啊 不是DS18B20

楼主(2013-06-08):
端午节快乐

网友:
根据图片外观,看上去应该是K型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