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恒流源接纯电容时为何输出波形会有直流份量?

楼主(2013-03-06):
大家好:
我用运放搭建了一个交流恒流源如上,输出电流为 1Vrms / R5(5K)  = 200uA
输出端的负载为 Rs 1K 串联 Z 接地。

(1)当 Z 等于纯电阻 510Ω 时,Vo 端的波形如下:

Vo 的 offset 在 0V 准位上,所以正常。

(2)当 Z 等于纯电容 2.2nf 时,Vo 端的波形如下:

Vo 的 offset 变成有直流份量在 -3.5V 左右。

请问为何接上纯电容时 Vo 的 offset 变成有直流份量?
要如何改善使之在 0V?

谢谢。

网友:
当Z是电容的时候,还是恒流源吗。

网友(2014-05-07):
最近我们在做一个项目,也用到交流恒流源,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如何解决?望大虾请指点啊!急啊!!13521214291    邮箱:wqpone@126.com

网友:
我们用交流恒流来激励铅酸蓄电池,用电容来隔离直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