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MD042G1U+MBDHT2510E松下伺服电机是否可以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2013-03-06):
RT,第一次使用伺服电机做设备,望高手指点下
1.伺服电机上出来的端子是干嘛用的?
2.是不是一定要用控制箱?
3.控制箱是否可以用单片机控制?
4.怎么读取电机转了多少角度?
用过的大神留下你们的脚印吧。

网友A:
MHMD042G1U是伺服电机,MBDHT2510E是其配套的驱动器
1.伺服电机上出来的端子是干嘛用的?
端子有点多,看你需求开使用,常用的有 伺服报警,伺服ON,脉冲,方向,反馈脉冲等
2.是不是一定要用控制箱?
不明白你所说的控制箱是什么,如果是驱动器,那是必须要的,如果指的是plc等,那不是必须的
3.控制箱是否可以用单片机控制?
驱动加电机可以用单片机来控制的,如果做位置控制,可以当步进那样用就行;不知道你说的控制箱是什么;
4.怎么读取电机转了多少角度?
可以采集伺服驱动器的反馈脉冲,便知道了旋转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HMD042G1U是伺服电机,MBDHT2510E是其配套的驱动器
1.伺服电机上出来的端子是干嘛用的?
端子有点多,看你 ...

感谢您的答复,我说的控制箱就是驱动器,最近打算入手一套,但不知道控制是否方便,采集卡、PLC什么的我都不会,只能用单片机。

网友:
使用单片机发脉冲、电压,或者通讯均可,主要看你需要欲实现的功能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我说的控制箱就是驱动器,最近打算入手一套,但不知道控制是否方便,采集卡、PLC什么的我 ...

伺服简单应用的话,就当步进一样控制就行,和方便的

网友:
伺服都搞了,那就搞下 PLC 咯~

网友(2013-05-09):
1.伺服驱动器,是专门用来驱动伺服电机的;
   上面的接口包括电机连接的动力线(4根)、编码器线、50针的控制接口、通讯接口等,你可以方便的从松下官网下载相关驱动器的说明书;
2.驱动器接收的信号,你买的时候也许会问是脉冲型的,还是通用型;
   脉冲型的,应该是只能用脉冲+方向或双脉冲的方式控制;
   通用型的,应该是控制输入信号方式多一些,因为这个型号比上面的稍贵;
3.单片机是可以控制的,上面的达人说过了,和步进电机一样的驱动方式 —— 伺服驱动器要做相应的设置;
   看你似乎对交流伺服电机没什么太高的要求,可以考虑换个台系或价格稍低品牌的,毕竟松下的比台系的贵将近一倍 —— 0.75kw的价格;

网友(2013-06-13):
学习了!感谢楼主的提问!!!

网友(2021-11-18):
引用 网友A:
伺服简单应用的话,就当步进一样控制就行,和方便的

请问下,那如果说自己做速度表加减速单片机控制伺服电机可以完成吗?简单应用指的是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