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 EP1C3 输出时钟 波谷都到2v了 怎么优化

楼主(2013-03-06):
EP1C3输出100MHz 时钟信号 波形的波谷都差不多2v了, 峰峰值才660mv ,求助怎么优化.

楼主:
自顶,怎么没人教我

网友A:
一看就是那台烂示波器的问题;输出100MHz能这样不错了。

2个思路:
试试把这个100M信号喂回FPGA,然后从另外一个pin再次输出看看,如果波形和现在一样,那说明100M信号本身没问题,是清白的。
换台好点的示波器。

网友B: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是那台烂示波器的问题;输出100MHz能这样不错了。

2个思路:

没想到过是示波器问题。好方法 可以试试。
不过这波形 还真的送给SDRAM能用。应该是示波器问题了

网友:
楼主忽略我的回答啊,可悲可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10X  ...

没看懂这什么

网友B:
示波器探头上的开关,不信你动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探头上的开关,不信你动动??

没有选X10,

网友B:
你选一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一下试试。。。

好,现在试不了,上班再试。
选X10那不是整个波形都 变“矮”了

网友:
示波器的频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一下试试。。。

似乎懂你的意思了。
刚刚试了下,调到X10 虽然整个波形电压变低了,但波谷也能接近0V,按比例来看是正常的波形了,也说明示波器真的垃圾。
谢谢不厌其烦的教导!!

网友B:
跟示波器无关的,1X 本来带宽只有5、6M 左右。这是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示波器无关的,1X 本来带宽只有5、6M 左右。这是常识

  一直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