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死了回后,部分网络线没了,很奇怪,怎么办

楼主(2013-03-06):
AD软件出错了,关闭后重开:
鼠标移到引脚处会高亮显示,但是就是缺少网络线,好多处没有,PCB难以继续。。。

网友A:
到history目录里面找 ,相应文件名,只不过加了点“~(23)”之类的东西,你打开,找到后复制到你的原理图中

网友:
重新Import,一般就会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history目录里面找 ,相应文件名,只不过加了点“~(23)”之类的东西,你打开,找到后复制到你的原理图 ...

谢谢哈,按这个方法找到了

网友(2016-09-29):
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正确的方法是 “设计”-“网络表”-“清除全部网络”, 然后sch重新导入,就可以恢复全部网络线了

网友:
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2楼的方法 有用

网友B(2017-09-23):
引用 楼主:
谢谢哈,按这个方法找到了

大佬,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复制到原理图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这个是怎么操作的呢,复制到原理图中?

就是找自动备份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