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长老大的铣平面程序问题 请村长老大看过来

楼主(2013-03-06):
请教村长,我用您编的铣平面程序,每次都是在板子正中间留一长条没有铣掉,是沿Y轴方向,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铣刀是6mm的??????
3.175的铣刀,偶尔也有中间一片的问题

网友A:
如果那个“清除选项”没有打勾的话,是会碰到这个问题的,但如果勾上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就奇怪了。
你把第一页“材质平面”也贴上来看看(或者告诉我大小),然后我生成之后试试。

网友:
我用铣平面软件也碰到这问题,但没这么大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个“清除选项”没有打勾的话,是会碰到这个问题的,但如果勾上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就奇怪了。
你把第 ...

这两天有事没上来。我的垫板粘的有点歪了,后来想拿下来重放,可是实验室没有筷子,就那么着了,应该和这个没有关系哈。
虽然看上去挺大,用阿莫雕刻机带的6mm铣刀,就是一刀过去就没有了。我是等机器停止后,执行返回原点,然后设置此时Z轴坐标为1,再次返回原点,刀头就和垫板正好接触上了,然后手动控制铣刀走过去,就掉了。
村长请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两天有事没上来。我的垫板粘的有点歪了,后来想拿下来重放,可是实验室没有筷子,就那么着了,应该和这 ...

谢谢你提供信息,我找个时间将这些参数输入进去再模拟一下,找找看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