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U cos2里的任务切换的问题

楼主(2013-03-06):
在系统里2个任务都是用中断来启动的,用的是事件组标志,当执行完A任务之后,要不要什么语句来删除A任务才能启动B任务啊

网友A:
ucos中删除任务的函数,好像是 OSTaskDel(),试试看吧,这里有个链接可以参考看看:http://blog.csdn.net/h32dong809/article/details/7082483

楼主:
引用 网友A:
ucos中删除任务的函数,好像是 OSTaskDel(),试试看吧,这里有个链接可以参考看看:http://blog.csdn.net/h ...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

不客气,呵呵

网友:
帮你顶起来

网友:
下在学ucos看看学习下

网友(2013-04-13):
来看看高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