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V单片机与3V3器件的连线问题

楼主(2013-03-06):
最近在做毕设,无线通信的问题。
想请教高手 5V的STC单片机的IO口能和3V3的nrf24l01接吗?

楼主:
问了大神。最好用二极管钳位。

网友:
可以的,我试过。。。。

楼主:
我用的是 nrf24l01 , 5V 的单片机不会烧了nrf24l01 吗?

网友(2013-05-14):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 nrf24l01 , 5V 的单片机不会烧了nrf24l01 吗?

不会,我已经搞了,为了这个我纠结了很久了

网友:
设置IO口为开漏输出,使用3.3V上拉 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