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dora 9系统崩溃如何修好

楼主(2013-03-06):
系统崩溃是因为fstab文件改了,重启是忘记改回去了,导致无法进入系统。只能在输入密码后,用指令操作。但是不是root用户,而且su指令都用不了。只需改一下fstab就可以,可怎么都没有权限啊。这可怎么办啊?

网友:
你的系统我不熟悉,ubuntu的话
插入光盘,虚拟机的话从光盘镜像启动,live cd知道吧,去mount原来的硬盘,然后修改里面的内容。
硬盘的话,应该是/dev/sda

楼主: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使用光盘启动系统然后改文件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