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PS5430DDA调试问题

楼主(2013-03-06):
现在的现象为:
接上12V直流稳压电源输入后,输出指示灯不亮,并且芯片发烫,输入电源的电压发现立刻被拉低至2-4V,我害怕烧掉,立刻切断了电源。

可能原因分析:
1、去耦电容手册4.7uF,有人说用10uF的,这个应该问题不大吧?
2、芯片手册中用了MRBS340,而我用的是B340A二极管,这个MRBS340是什么东西呢?是否可以用B340A代替呢?
3、启动电容芯片手册中为0.01uF,我用的是0.1uF,请问这个影响大不?
4、输出的地方芯片手册为100uF,我用的是0.1uF
5、芯片手册中没用到极性电容,而我又加了个10uF的极性电容。
6、应用电路中负载过大?可是我也没多大的负载呀!

想请教大家一下,根据以上出现的现象和可能原因分析,哪个是主要原因,我应该怎么处理才能调通呢?谢谢大家!

网友:
会不会是芯片坏了呢?
输入电压拉低,应该开关管对地漏电了,你试把PH脚断开,通电试下是否正常

网友:
正用着呢,按手册接,木有问题呀,可以用
换个IC看看

楼主:
等下我测试一下ph脚。现在测试的好像12V输入与地也接通了,会不会是芯片被击穿,6、7pin被接通了呢,这么个电路调起来还挺麻烦,
大家帮忙呀!

网友A:
不明白楼主怎么只用一个10UF的电容作为输出滤波,过大的输出纹波会严重影响反馈环路的稳定性。你的稳压器开关频率才500K,10UF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楼主怎么只用一个10UF的电容作为输出滤波,过大的输出纹波会严重影响反馈环路的稳定性。你的稳压器开 ...

应该是用100uF的,如何?

楼主:
原因找到了,我的二极管D2放向焊反了,相当于ph直接与地相连,反过来后输出正常,无发热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