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用8位SPI发送连续的24位数据

楼主(2013-03-06):
我要用mega16的SPI(数据寄存器只有8位)给一个DAC发送连续的24位数据,除了IO口模拟时序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吗?谢谢各位!

网友A:
硬件SPI一样可以啊 IO模拟也一样容易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SPI一样可以啊 IO模拟也一样容易实现

硬件SPI如何实现?可以具体一点吗?IO模拟的话太耗时间了,不利于精确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数据手册吗?AVR的各个硬件模块说明很详细的。

mega16的SPI数据寄存器是8位的,发送完后SS#就拉高了,从机没法接收到完整的24位数据。

网友C:
发三次不就行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三次不就行了嘛

要连续的24位才行,分开后就会被SS#打断了,从机设备无法识别数据。

网友C:
SS可配置吧,可程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SS可配置吧,可程序控制。

数据寄存器只有8位,没传完不能改寄存器的,不然就出错了

楼主:
手册截图

网友:
你真够笨的,发送的时候你判断是否发完,发完再发下一个8位。或者用中断。全发完了,拉高SS。
好好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我去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