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得容阻降压电路。

楼主(2013-03-06):
这个电路是一个成熟产品上的,这个容阻降压电路我看得很奇怪,为什么零线 跟5V接在一起呢。为什么零线不是电源地呢。?电路怎么分析的。

网友:
看不清楚。应该是阻容降压吧。

网友A:
你把零线上面的部分翻转到零线下面来就容易看懂了,这个是零线和+5V共点。
可控硅的控制极应该在上面。

网友:
看不见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零线上面的部分翻转到零线下面来就容易看懂了,这个是零线和+5V共点。
可控硅的控制极应该在上面。 ...

电流回路是怎样的呢?这样接有什么好处吗?
我试着分析以下:1.正半周的时候电流流过 C1  D3 回到零线、
                2.负半周的时候电流 C1 D1 R3 --> ? 好像说不通啊。

网友:
你想当然把5V电路的地和零线连在一起了。5V的地是悬浮的。
负半周:DZ1 R3 D1 C1

网友B:
正半周时,AC-L->C1->D3->AC-N,没作用。
负半周时,AC-N->DZ1->GND->R3->D1->C1->AC-L,DZ1上的电压给C2充电。
分析下如果C1损坏短接时的结果,就知道这电路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半周时,AC-L->C1->D3->AC-N,没作用。
负半周时,AC-N->DZ1->GND->R3->D1->C1->AC-L,DZ1上的电压给C2充 ...

负半轴的时候电流能过DZ1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半轴的时候电流能过DZ1吗?

负半周时,AC-N->DZ1->GND->R3->D1->C1->AC-L,DZ1上的电压给C2充电。

通过GND不就是个回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半周时,AC-N->DZ1->GND->R3->D1->C1->AC-L,DZ1上的电压给C2充电。

通过GND不就是个回路吗?

这个知道。但是DZ1 跟D1 是两个二极管正极接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但是DZ1 跟D1 是两个二极管正极接在一起的。

喔,所以你不清楚DZ1指的是Zener二极管的意思。
这是它的器件手册。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1N/1N4728A.pdf
当在DZ1上的反向电压超过5.1v时,1N4728A就会导通。

网友C:
一点不奇怪,都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控制可控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点不奇怪,都是这么做的,目的是为控制可控硅方便

能具体说说吗?这种解法比起 零线为地的解法 有什么好处,控制可控硅方便在什么地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流回路是怎样的呢?这样接有什么好处吗?
我试着分析以下:1.正半周的时候电流流过 C1  D3 回到零线、

可能是用下拉输出式的单片机,像at89c51那样的,没有高电平电流输出能力,所以要共+vcc驱动可控硅

网友E:
象限问题,前几天有个类似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象限问题,前几天有个类似的贴。

但是我用标准式容阻降压电路(就是零线为地)驱动三象限可控硅,工作在2 3 象限也没有问题啊。
感觉可能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用下拉输出式的单片机,像at89c51那样的,没有高电平电流输出能力,所以要共+vcc驱动可控硅 ...

不管什么单片机,上拉跟下拉电流能力都是差不多的,看IO内部结构就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什么单片机,上拉跟下拉电流能力都是差不多的,看IO内部结构就知道。

哦,原来是这样呀

网友:
这电路设计的不错。

网友:
看此贴的 电路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37179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