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低音炮输出接口EMC过不了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3-06):
现在做一台普通的2.1音箱,到了EMC认证就遇到了大难题。
低音功放用的是SJ8035的IC ,差分输出。
然后直接由一个3.5接口引出接到低音箱。
过传导的时候,严重不满足EMC测试要求。。。超出太多。
于是在输出端由原来的磁珠换成电感,33UH 再一个47P电容对地。。。还是超了。。。
于是交给实验室解决,他们解决的结果是换一个220UH 的电感。。。但这个不可能的,220uH,几乎所有声音都被滤掉了。。
搞了几种办法也不可行:
现在有几个小想法不知道可不可以:
1、加一个共模电感在离输出口最近的地方。
2. 在输出之前放置一个磁环,绕几圈后接到接口处。
3 在音频引出线处缠绕磁环。

不知道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好招数。
可能是PCB布局问题 可能是功放IC本身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指点!!!
best regards

网友A:
D类功放??
如果是,那多半是输出的了滤波没有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D类功放??
如果是,那多半是输出的了滤波没有做好

国产的D类功放抑制EMI能力真的不行,后面加33uH抑制都差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