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VisualScope 的用法

楼主(2013-03-06):
最近做东西要看波形,但是没有示波器,看到论坛有人发布的串口上位机虚拟示波器,就下载来用用,用的是一个叫做VisualScope的软件。
我调试了半天,软件的说明是发送8个unchar型的数据,两个unchar型的数据组成一个数,外加2个字节的校验码,我的程序是8个数从0依次加到255,软件确实看出来波形

我不理解的是,1、软件界面上的数字代表什么,软件每个通道上的Address(Hex)代表什么?
              2、是否是依次发送的4个数加起来组成一个点?
              3、波形为啥不是从零开始的?
希望知道的朋友说明一下

楼主:
这么快就被淹没了!自己顶一下吧

楼主:
又调试了半天,返现四组数据分别对应4个通道。但是对数据进行累加现实的时候,发现只有前一个数(也就是低位)对显示的波形有变化,高位数据的加减对波形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又调试了半天,返现四组数据分别对应4个通道。但是对数据进行累加现实的时候,发现只有前一个数(也就是低 ...

我也在用,问下你用的是哪个com口,上面说com1,电脑上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用,问下你用的是哪个com口,上面说com1,电脑上没有啊

不要用这个软件了,我换了一个,很好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1.html  强烈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要用这个软件了,我换了一个,很好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1.html  强烈推荐 ...

多谢了,我试试!

网友B:
我们去年  调试飞思卡尔车的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融合时候就用的这软件  感觉还行    四个数是指四个通道
横坐标应该是 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去年  调试飞思卡尔车的   陀螺仪和加速度计融合时候就用的这软件  感觉还行    四个数是指四个通道

这个软件名气好像不小,我用的时候很长时间没看见波形,后来无意间在最右边看见有起伏,不过跟程序好像不对应,我觉得还是我上面推荐的那个好用

网友(2013-10-30):
灰常感谢,终于弄出来了

网友(2014-04-19):
引用 楼主:
不要用这个软件了,我换了一个,很好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2180-1-1.html  强烈推荐 ...

楼主连接指向的软件能在51用吗?他那三个函数我加到程序里面编译不过啊!能给我看看你的程序吗?我也在调MPU60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