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XILINX XC3S50AN 的内部EEPROM应该如何才能利用起来

楼主(2013-03-07):
现在应用 XC3S50AN FPGA 开发一些电路,现在想请教一下,XC3S50AN 内部的FLASH,编程剩余的部分,应该怎样才能当做存储器来利用? 现在想用内部FLASH做个查找表存一些数据,就不用外面再链接FLASH芯片了。

谁有个小例子最好,能直接测试的,如能提供,不胜感激!

楼主:
Spartan-3AN FPGA User Guides
日期 产品名称

2007/09/24 Spartan-3AN FPGA 在系统 Flash 用户指南(PDF, ver 1.1.1, 1.54 MB )
针对配置完成后,需要从在系统 Flash 存储器中读出或向其中写入数据的 Spartan™-3AN FPGA 的应用。

http://china.xilinx.com/support/ ... er_guides/ug333.pdf

受不了自己了,总是自问自答,思维太发散了。。

网友:
就是普通的SPI FLASH

楼主:
悬赏改为一个能用的例子吧,

我给出一个地址,例子可以从FLASH中读出一个数据(可以在几个时钟周期后),就这么简单。

多谢!

网友A:
那就是一片AT45DB041挂在几个内部IO上,像平时使用SPI Flash一样就好了

网友(2014-07-08):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一片AT45DB041挂在几个内部IO上,像平时使用SPI Flash一样就好了

请教个问题 内部FLASH支持用ICAP触发multiboo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