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流量卡发不出去数据是什么原因?苹果猫大侠请进!

楼主(2013-03-07):
几台gprs设备,模块是sim900a,用了移动的流量卡通过模块的TCP/IP协议传数据,从2月28号开始,突然都发不出去数据了,卡没有欠费,多次重启设备也不行。
用串口给模块发送AT指令:
AT+CREG?,返回
+CREG: 0,1

OK

AT+CGREG?,返回
+CGREG: 0,0

OK
给10086客服妹妹打电话,她们说给刷新下卡的网络,然后重启设备,就可以了,问她们什么原因她们说不知道,谁知道是咋回事啊?重启设备就会重新搜索网络啊,为啥不行啊?遇到这种情况,你们设备是怎么处理的?难道非得打电话找运营商刷新网络吗?
麻烦大侠指点啊!

网友A:
你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明显是移动网络内部出了问题,不是模块的问题。移动客服的小mm啥都不懂的,她们处理这种事情是有手册的,所以对她们的解释,你不用相信。

网友:
从AT命令上看是GPRS注册失败了,可能是移动给你的卡数据服务停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做法是正确的,这明显是移动网络内部出了问题,不是模块的问题。移动客服的小mm啥都不懂的,她们处理这 ...

是呀,就是网络的问题。另外这个地方的卡质量也有点问题,个别卡用一段时间就坏了,补办一张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