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用于切割PCB用什么雕刻机好?

楼主(2013-03-07):
如题,平时偶尔切割PCB,自己拼版的,需要切开,也雕刻些PVC,打个孔啥的,DIY吧,不知有没有大神推荐用哪种雕刻机,小型一点的就好。

网友A:
玉米刀。细一点的就用坏的三棱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玉米刀。细一点的就用坏的三棱刀。

LZ问的是雕刻机。同求,不知道某宝上面的2015雕刻机是否可以啃亚克力,环氧板及稍硬的木头

楼主:
我其实想入手阿莫的5000多哪款雕刻机,但是好像大材小用了

网友:
楼主太风骚~~一把钢锯搞定 20块就行 用什么雕刻机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问的是雕刻机。同求,不知道某宝上面的2015雕刻机是否可以啃亚克力,环氧板及稍硬的木头 ...

今年什么时候做葡萄酒啊? 我也想动手了

切割PCB可以试试割刀,曲线就得上雕刻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年什么时候做葡萄酒啊? 我也想动手了

切割PCB可以试试割刀,曲线就得上雕刻机了 ...

还惦记葡萄酒?要到8月份左右了。我现在家里还有几斤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还惦记葡萄酒?要到8月份左右了。我现在家里还有几斤

求教程,老家葡萄很多,吃不完都浪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惦记葡萄酒?要到8月份左右了。我现在家里还有几斤

前段时间买了干红喝,实在不好喝,想试试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教程,老家葡萄很多,吃不完都浪费了

搜索下我的帖子吧。网上也有教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Z问的是雕刻机。同求,不知道某宝上面的2015雕刻机是否可以啃亚克力,环氧板及稍硬的木头 ...

同求!

我用来雕PVC,要求Z轴精度高一点!

网友F:
可以发起一个DIYPCB切割机啊,就切割一些直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年什么时候做葡萄酒啊? 我也想动手了

切割PCB可以试试割刀,曲线就得上雕刻机了 ...

曲线用曲线锯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同求!

我用来雕PVC,要求Z轴精度高一点!

某宝的2015雕刻机不知道咋样,没米,想弄一台。阿莫的雕刻机就是好,只是预算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发起一个DIYPCB切割机啊,就切割一些直线的

我目前用手钻夹一个圆的切割片,一点都不方便。

网友F:
可以做个类似于木工用的电锯的那种形式,把锯片固定在台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做个类似于木工用的电锯的那种形式,把锯片固定在台面上。

某宝上有,200多

网友G:
闹个PVC架的小型雕刻机就行了 雕PCB 亚克力什么的都没问题 我用的就是PCV架的 1K左右就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闹个PVC架的小型雕刻机就行了 雕PCB 亚克力什么的都没问题 我用的就是PCV架的 1K左右就能搞定 ...

请问兄台哪里可以买到呢.X宝上有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兄台哪里可以买到呢.X宝上有没有,?

有呢 他在X宝上也卖 是太原的 我在太原上学呢 所以直接去他那拿的货 散件好像是970 回来自己组装的 不过他那雕刻机有些地方设计的不太合理

网友:
单纯切直线"切断"

压克力刀 (钩刀 )好用

两面画几下,有V槽了用手扳一下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