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键盘消抖总是做不好,各位帮忙看下

楼主(2013-03-07):
刚学单片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定义要发送的数组SendBuf[]并进行初始
uchar SendBuf_1[]={0XF0,0X03,0X26,0X01,0X00,0X27,0XFF};

void Delay1ms(uint count)
{
        u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10;j++);
}

/********数据发送函数********/
void send_dat_1()
{
        uchar i;
        for(i=0;i<7;i++)
                {
                        SBUF =SendBuf_1[i];
                        while(!TI);    //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TI = 0;    // 清发送标志位
                 }
}

/********4X4键盘扫描函数********/
uchar keyscan()
{
        uchar cord_h,cord_l;
        P1=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P1&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1ms(20);                //去抖
                if(cord_h!=0x0f)
                {
                         cord_h=P1&0x0f;                //读入列线值
                         P1=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P1&0xf0;               //读入行线值
                         return(cord_h+cord_l);
                }
        }
        return(0xff);
}

/********以下是串行口初始化函数********/
void series_init()
{
        SCON=0x50;                //串口工作方式1,允许接收
        TMOD=0x20;                //定时器T1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定时初值
//        PCON&=0x00;                //SMOD=0  电源控制寄存器PCON SMOD=1时波特率倍增
        PCON=0x80;                //SMOD=1时波特率倍增为19200
        TR1=1;                        //开启定时器1
}

/********以下是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key;
        series_init();                        //调串行口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keyscan();
                switch(key)
                  {
                    case 0x7e:send_dat_1();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调数据发送函数
                    case 0x7d:send_dat_2();break;//1
                    case 0x7b:send_dat_3();break;//2
                    case 0x77:send_dat_4();break;//3
                    case 0xbe:send_dat_5();break;//4
                    case 0xbd:send_dat_6();break;//5
//                        case 0xbb:P0=table[6];break;//6
//                    case 0xb7:P0=table[7];break;//7
//                    case 0xde:P0=table[8];break;//8
//                    case 0xdd:P0=table[9];break;//9
//                    case 0xdb:P0=table[10];break;//a
//                    case 0xd7:P0=table[11];break;//b
//                    case 0xee:P0=table[12];break;//c
//                    case 0xed:P0=table[13];break;//d
//                    case 0xeb:P0=table[14];break;//e
//                    case 0xe7:P0=table[15];break;//f
                    default:        break;    //无键按下
                }
        }
}

机,直接进入主题吧。4x4键盘反转法,按下按键发送相应的串口数据,但是上位机收到的确是一堆数据,数据是正确的,只是多收到了好几遍,判定键盘消抖没做好!

网友:
用定时器中断隔时扫描,每隔几ms扫描一次键盘,看与上一次扫描是否有变化,进而判断是否有按下、弹起

网友:
把松手检测加上

楼主:
这个松手检测好像还真不好加唉,在cord_l=P1&0xf0; 后加了一句while(P1!=0X0f),没什么效果

网友A:
void main()
{
        uchar key,CurrenKey=0xff;
        series_init();                        //调串行口初始化函数
        while(1)
         {
                key=keyscan();
                                if(key!=CurrentKey)
                                {
                  CurrentKey=key;
                                  switch(key)
                  {
                    case 0x7e:send_dat_1();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调数据发送函数
                    case 0x7d:send_dat_2();break;//1
                    case 0x7b:send_dat_3();break;//2
                    case 0x77:send_dat_4();break;//3
                    case 0xbe:send_dat_5();break;//4
                    case 0xbd:send_dat_6();break;//5
//                        case 0xbb:P0=table[6];break;//6
//                    case 0xb7:P0=table[7];break;//7
//                    case 0xde:P0=table[8];break;//8
//                    case 0xdd:P0=table[9];break;//9
//                    case 0xdb:P0=table[10];break;//a
//                    case 0xd7:P0=table[11];break;//b
//                    case 0xee:P0=table[12];break;//c
//                    case 0xed:P0=table[13];break;//d
//                    case 0xeb:P0=table[14];break;//e
//                    case 0xe7:P0=table[15];break;//f
                    default:CurrentKey=0xff; break;    //无键按下
                 }
                           }
        }
}

楼主可以试试这样,加一个当前按键中间变量,相同则不重复动作,释放后则设为初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main()
{
        uchar key,CurrenKey=0xff;

回复初始值,应该在按键释放后,应该单列一个case条件。

网友:
弄个按键扫描子程序,开个定时器,10ms调用一次,扫描按键的时候有键按下就执行一次你的相应程序,在此之后如果按键没松开且按键值跟上一次一样不处理,否则你懂得。

楼主:
非常感谢  mcu_Lei  按你的方法问题解决了

网友:
其实我觉得,应该使用定时器中断的方式来捕捉按键信号,第一次检测到按下时,把第一个比特字置1,第二次检测到按下时,就发出一个按下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