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用超声波模块测距(Rs04)1602显示有问题

楼主(2013-03-07):
                   1602有显示但显示距离不准求大神指点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X_Echo=P3^2;//超声波接收端口        外部中断0
                        sbit TX_Trig=P2^3;//超声波发端口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uchar tab1[]="Distance:0000mm ";
                        uchar tab2[]="NO SIGNAL !     ";
                        uchar timeL,timeH,timer,distance_data;

                        void delay() //延时子函数用于产生波形  1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

                         //*****************************
                         //12MHz的晶振下大约50us延时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LCD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1=com;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LCD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1=dat;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lcd1602初始化
                        void init(void)
                         {
                                 delay_50us(3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
                         //lcd第一行显示
                         //*******************
                         void lcd_show1(uchar addr1)
                         {
                            uchar j;
                                 write_com(0x80+addr1);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1[j]);
                                        delay_50us(10);
                                }
                          }

                         //*******************
                         //lcd第二行显示
                         //*******************
                         void lcd_show2(uchar addr2)
                         {
                            uchar j;
                                 write_com(0x80+addr2);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2[j]);
                                        delay_50us(10);
                                }
                          }
                        //*****超声波初始化*******
                        void SRFinit()
                        {
                                 RX_Echo=0;
                                 TX_Trig=0;   //发射口初始化
                                 TMOD=0x19;   //定时器0工作方式1,GATE=1(受外部中断影响)  定时器1工作方式1  16位
                                 TH1=0xf8;   //T1装初值,延时2ms
                                 TL1=0x30;
                                 ET1=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1;                 //开总中断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
                        {
                                 TH0=0;
                                 TL0=0;
                                 TF0=0;
                        }
                        void work()
                        {
                                while(1)
                                {
                                          TH0=0;  TL0=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RX_Echo==0);   //等待RX为高电平
                        //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RX_Echo==1);
                                          TR0=0;          //关定时器0
                                          timeH=TH0;  timeL=TL0;
                                          distance_data=(timeH*256+timeL)*0.0172;         //单位CM
                                          if(distance_data<=200)
                                          {
                                                  tab1[9]=(distance_data/1000)+48;
                                                  tab1[10]=((distance_data%1000)/100)+48;           //1602显示总是0~40然后又是0~40而且撤出的距离很不准问题2
                                                  tab1[11]=((distance_data%100)/10)+48;
                                                  tab1[12]=(distance_data%10)+48;           write_com(0x01);  //清屏
                                                  lcd_show1(0x00);
                                          }
                                          else         {
                                                                  write_com(0x01);  //清屏
                                                         lcd_show2(0x40);
                                                         }
                                  }
                         }

                        //***********************                                                         //求大神帮忙啊
                        //*******主函数**********
                                void main()
                                        {
                                                SRFinit();                //超声波初始化
                                                init();
                                                timer0init();
                                                work();
                                        }

                        /**********外部中断的一些函数******/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  TL0=0;        TF0=0;
                            }

                        //***********定时器1中断函数用于*********
                        //****用于每隔60ms启动一次超声波模块*****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8;
                                        TL1=0x30;   //延时2ms
                                        timer++;
                                        if(timer>40)//每隔80ms启动一次超声波模块
                                        {
                                                timer=0;
                                                TX_Trig=1;
                                                delay();   //10us以上延时
                                                TX_Trig=0;
                                        }
                                }

楼主:
OK了  程序调试成功

网友A:
可以说说是调试了什么吗?

网友B:
我做了个超声波,也是测距不准,呈上来看看问题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个超声波,也是测距不准,呈上来看看问题在哪。。。

如果误差不是太的话没有关系。这个和温度也是有关系的。你的程序分开写了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我当时吧发射角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延时改用_nop_;后就好了。在一个就是TMOD设置时吧gate=1外部中断时才启动定时器。
好像自己说的很乱不好意思。。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是调试了什么吗?

自己可以用  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X_Echo=P3^2;//超声波接收端口        外部中断0
                        sbit TX_Trig=P2^3;//超声波发端口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uchar tab1[]="Distance:0000cm ";
                        uchar tab2[]="NO SIGNAL !     ";
                        uchar timeL,timeH,timer,distance_data;

                        void delay() //延时子函数用于产生波形  1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

                         //*****************************
                         //12MHz的晶振下大约50us延时
                         //*****************************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char j;
                                for(;t>0;t--)
                                        for(j=19;j>0;j--);
                         }

                         //******LCD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E=0;
                                rs=0;
                                rw=0;
                                P1=com;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LCD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E=0;
                                rs=1;
                                rw=0;
                                P1=dat;
                                delay_50us(10);
                                E=1;
                                delay_50us(20);
                                E=0;
                         }

                        //***********lcd1602初始化
                        void init(void)
                         {
                                 delay_50us(3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delay_50us(10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

                         //*******************
                         //lcd第一行显示
                         //*******************
                         void lcd_show1(uchar addr1)
                         {
                            uchar j;
                                 write_com(0x80+addr1);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1[j]);
                                        delay_50us(10);
                                }
                          }

                         //*******************
                         //lcd第二行显示
                         //*******************
                         void lcd_show2(uchar addr2)
                         {
                            uchar j;
                                 write_com(0x80+addr2);
                                for(j=0;j<16;j++)
                                {
                                        write_data(tab2[j]);
                                        delay_50us(10);
                                }
                          }
                        //*****超声波初始化*******
                        void SRFinit()
                        {
                                 RX_Echo=0;
                                 TX_Trig=0;   //发射口初始化
                                 TMOD=0x19;   //定时器0工作方式1,GATE=1(受外部中断影响)  定时器1工作方式1  16位
                                 TH1=0xf8;   //T1装初值,延时2ms
                                 TL1=0x30;
                                 ET1=1;      //允许定时器1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1
                                 EA=1;                 //开总中断
                        }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timer0init()
                        {
                                 TH0=0;
                                 TL0=0;
                                 TF0=0;
                        }

                        void work()
                        {
                                while(1)
                                {
                                          TH0=0;  TL0=0; TR0=1;                 //开启定时器0
                                      while(RX_Echo==0);   //等待RX为高电平
                                          while(RX_Echo==1);
                                          TR0=0;          //关定时器0
                                          timeH=TH0;  timeL=TL0;
                                          distance_data=(timeH*256+timeL)*0.0182;         //单位CM
                                          if(distance_data<=200)
                                          {
                                                  tab1[9]=(distance_data/1000)+48;
                                                  tab1[10]=((distance_data%1000)/100)+48;
                                                  tab1[11]=((distance_data%100)/10)+48;
                                                  tab1[12]=(distance_data%10)+48;           write_com(0x01);  //清屏
                                                  lcd_show1(0x00);
                                          }
                                          else         {
                                                                  write_com(0x01);  //清屏
                                                         lcd_show2(0x40);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SRFinit();                //超声波初始化
                                                init();
                                                timer0init();
                                                work();
                                        }

                        /**********外部中断的一些函数******/

                   //*************定时器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  TL0=0;        TF0=0;
                            }

                        //***********定时器1中断函数用于*********
                        //****用于每隔60ms启动一次超声波模块*****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
                                        TH1=0xf8;
                                        TL1=0x30;   //延时2ms
                                        timer++;
                                        if(timer>40)//每隔80ms启动一次超声波模块
                                        {
                                                timer=0;
                                                TX_Trig=1;
                                                delay();   //10us以上延时
                                                TX_Trig=0;
                                        }
                                }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误差不是太的话没有关系。这个和温度也是有关系的。你的程序分开写了看起来不是很方便   我当时吧发 ...

它是在10us的高电平结束后开始发的超声波。所以前边的初始化的时间应该不影响测距的时间吧。。。。我是专门按模块的编程方式编的,这样的话,以后调用某些模块了很方便,但我调用的函数应该写的不规范,正在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是在10us的高电平结束后开始发的超声波。所以前边的初始化的时间应该不影响测距的时间吧。。。。我是专 ...

恩 模块化编程是这样但是一些不大的程序就用集成的函数放一起个人认为这样还是方便修改,呵呵。那在看看定时器的设置吧当时准备用外部中断的后来又被我去掉了!发现没有必要还是gate=1就行了。   下午拿led灯模拟了下电机准备再加上个电机要他动起来!做个最最基本的避障小车吧,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