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c5883l数据读取的问题

楼主(2013-03-07):
求高手赐教啊。如图,数据读出来全是负值,怎么会这样呢。初始化的时候,CRA写入0x70 CRB写入0x20 MR写入0x01。

楼主:
而且数值的大小也不对吧。

网友A:
磁阻仪确实会读出负值,但是不会总是负的。转一圈的话会出现(正,正)(负,正)(负,负)(正,负)四种组合(前提是处于水平面内,然后读取x,y的数据),而且绝对值的最大值好像没有超过500过。。。你再检查一下,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磁铁什么的干扰。

网友:
至于数值大小也可能和你设置的量程有关,可能是对的。

网友:
水平放置的话我z轴一直是负的,不过是-300多,可能量程和你设置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阻仪确实会读出负值,但是不会总是负的。转一圈的话会出现(正,正)(负,正)(负,负)(正,负)四种 ...

想说的是,怎么转数据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说的是,怎么转数据都差不多。

额。。。会不会是焊的时候焊坏了?

网友B:
楼主,我近段时间也在调这个,串口一直显示045的数值,HMC5883L断电后就显示535,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近段时间也在调这个,串口一直显示045的数值,HMC5883L断电后就显示535,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

你是读哪里的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读哪里的数据。

我用模块测试程序,现在问题找到了,是坏了,买了一个新模块回来,就行了。具体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都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模块测试程序,现在问题找到了,是坏了,买了一个新模块回来,就行了。具体为什么会这样,我现在都不 ...

soga。soga。

网友C:
正在做。mark了。有机会再来请教各位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在做。mark了。有机会再来请教各位咯

有没有你认为是正确的数据啊。贴一个出来看看。

网友:
我现在在用HMC5883L,测量的时候总是45度,请问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