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signal tap ii,有时候会出现waiting clock,有时候又可以,不知道哪出现问题

楼主(2013-03-07):
在使用signal tap ii,有时候会出现waiting  clock,有时候又可以,不知道哪出现问题

楼主:
刚才重新选了采样时钟,又可以了。

有时候重新添加多一个采样信号,又不行

楼主:
有没知道的

网友:
不懂  有时候没有时钟就会这样

网友:
是原厂加载线,还是仿制?

网友:
下载器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