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显示器画面逆时针旋转了90度,如何恢复?

楼主(2013-03-07):
不知道碰到了键盘上的什么键,就变成这样了………

网友A:
ctrl+alt+上箭头

网友B:
把显示器顺时针旋转90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显示器顺时针旋转90度

顶!
此方法亲测有效。

楼主:
解决了,右击桌面…图形选项…还原…。谢谢上面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示器顺时针旋转90度

你这也太麻烦了!其实只要把头侧着来看就行了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把显示器顺时针旋转90度

原来听谁说来着,说去别人家不知按了什么键把显示旋转了,不敢说就走了。
过阵子去发现显示器是侧着的。

记得Intel显卡默认快捷键是开着的。

网友:
显卡设置里有  旋转显示器(独显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听谁说来着,说去别人家不知按了什么键把显示旋转了,不敢说就走了。
过阵子去发现显示器是侧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
此方法亲测有效。

但是鼠标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显示器顺时针旋转90度

牛,这个都知道

网友:
最笨的方法把显卡驱动卸载了重新装!~~~~

网友:
学了一招,刚才还好奇试了一下,以后可以同别人开个玩笑了!

网友:
用XP时没注意,在家里用新买的本本,Win7出现过一次(刚用Win7手贱,无意在桌面的图形选项里面点击了一下),搞了半天才恢复. 现在才发现XP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ctrl+alt+上箭头

ctrl+alt+上箭头
ctrl+alt+下箭头
ctrl+alt+左箭头
ctrl+alt+右箭头

好好玩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