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9与单片机的连接

楼主(2013-03-07):
请各位帮我看看我ADC与AT89C52的连接可以不?

楼主:
求助高手

楼主:
有问题指出来看下啊

网友:
修改原因:
回答错误,为避免误导人 所以修改掉

楼主:
接反了,你确定么?我是按照之前买电路板的那个卖家的电路图接过来的啊?请说详细点啊!!

楼主:
怎么没人来啊

楼主:
可以不用反向器么,单片机和ad芯片的控制可以直接连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不用反向器么,单片机和ad芯片的控制可以直接连接吗?

可以不用反相器,但是不用反相器就不是你这样连了。所有的控制信号都要接到IO上,也就是用IO模拟时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用反相器,但是不用反相器就不是你这样连了。所有的控制信号都要接到IO上,也就是用IO模拟时序了 ...

AD模块的控制口都与IO口连接了啊,不是可以用软件模拟时序么?可以具体点么,不是很懂!或者发个不用反相器的图或者链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模块的控制口都与IO口连接了啊,不是可以用软件模拟时序么?可以具体点么,不是很懂!或者发个不用反相 ...

不好意思哈,看错了,只注意到你用了WR和RD,没看到是用在液晶上了。模拟时序应该可以的。但是ADC0809的CLK直接接在ALE上是不行的,adc0809的最高时钟频率是640K.要分频的或者用AT89S52的可编程时钟发生器,在P1.0引脚上输出输出合适频率的信号。另外既然都是模拟时序,液晶也可以搞成模拟时序。这样DB0~DB7和D0~D7可以都接在p0上。剩下8个IO做别的。

网友:
PDF典型应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哈,看错了,只注意到你用了WR和RD,没看到是用在液晶上了。模拟时序应该可以的。但是ADC0809的C ...

我是打算用一个定时器做clk脉冲,但是我需要单片机做pwm输出要用到2个定时器啊,这样的话就少了个定时器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用一个定时器做clk脉冲,但是我需要单片机做pwm输出要用到2个定时器啊,这样的话就少了个定时器 ...

可以用20khz这样的频率,ADc能接受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20khz这样的频率,ADc能接受么

你能接受AD转换的速度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接受AD转换的速度就没问题。

恩,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