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单片机给水泵做定时系统?

楼主(2013-03-07):
这个定时功能实现不难吧。。。
如果单片机的定时功能做好了,那有怎么关联到水泵上啊???
新手求助,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呢?怎么连接的外部设备呢?我估计小功率的就可以。如果真要做我觉得用个鱼缸 ...

当时我家的水泵功率700W,我用的是10A的继电器。刚开始时没加消弧电容,继电器断电时有很大的火花。后来加了电容,没火花了,但也坚持不了多久。
外围电路不复杂的,单片机控制一个三极管,三极管做继电器的开关。继电器两边分别要加二极管(保护三极管)和消弧电容(消除断电瞬间的火花)。
用鱼缸的水泵做实验只能学到控制的方法,实际控制大水泵时要考虑功率容量和各种保护等。还要注意安全隔离!

网友B:
当然是用IO控制继电器了或交流接触器

网友C:
压力检测就可以知道几时抽满水

网友A:
功率小的可以用继电器,功率大的要用可控硅或买现成的带控制的开关。

我以前做过一个自动抽水的装置,用的继电器,继电器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用IO控制继电器了或交流接触器

选择什么型号的呢?连到水泵的什么地方啊???纯无头绪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压力检测就可以知道几时抽满水

老师完全没给要求,我也不知道他要求做到什么程度。只是知道要用单片机做的水泵定时控制器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小的可以用继电器,功率大的要用可控硅或买现成的带控制的开关。

我以前做过一个自动抽水的装置,用的 ...

那您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继电器呢?怎么连接的外部设备呢?我估计小功率的就可以。如果真要做我觉得用个鱼缸水泵当例子应该就可以吧。具体怎么弄还不是特别了解。

网友:
原来是老师布置的作业?
我记得以前我学单片机时,书上是有讲IO口与前向通道和后向通道的连接的。难道现在的书没有了吗?或许你应该多看几本书?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选择什么型号的呢?连到水泵的什么地方啊???纯无头绪的设计。。。

型号?你都不说水泵的型号,叫人家怎么说得出接触器/继电器的型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我家的水泵功率700W,我用的是10A的继电器。刚开始时没加消弧电容,继电器断电时有很大的火花。后来 ...

非常感谢你这么认真帮我解疑,其实是毕业设计。。。自己对本专业不太上心,找的工作都不是这个方向的。现在来做这个东西感觉有些吃力啊!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我再向你请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型号?你都不说水泵的型号,叫人家怎么说得出接触器/继电器的型号呢?

这个老师也啥都没说啊,这个毕业设计好水。。。那您就说一个最简单的也最容易实现的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我是不可能说的,我也不建议论坛上其他坛友说。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是从小大家就 ...

谢谢!我会好好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