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峰的编程器,总是提示校验错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我用mega16时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查明是板上其他模块耗电较大导致供电不足,另加了供电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mega16时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后来查明是板上其他模块耗电较大导致供电不足,另加了供电解决的 ...

PCB打样你不负责了啊.哈哈.
我觉得你说的对.
应该就是供电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打样你不负责了啊.哈哈.
我觉得你说的对.
应该就是供电的问题!!!

我晕啊,PCB打样的小张同学不是俺

网友:
那我一直搞错了.

高手啊.肯定是供电不足引起的.你的分百分百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