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怎样生成LIB库文件?

楼主(2013-03-07):
最近在移植ucgui,一个人学太痛苦,没有人交流,没人可问,只有自己一个人苦想,现在有个问题老想不清楚,ucgui怎样生成LIB库的啊?希望大侠指点迷津啊?
如果有相关文档请推荐推荐

网友A:
在KEIL中选中红色框的选项,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EIL中选中红色框的选项,我是这么做的

在编译器里面生成啊,那不是也要全部调用进去改好才编译成库的吗?

网友A:
是的,编译没问题之后,把一些要改动的文件从工程中删掉,把基本不变的编译成库,然后把生成的库加在新的工程里就可以了,在KEIL中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编译没问题之后,把一些要改动的文件从工程中删掉,把基本不变的编译成库,然后把生成的库加在新的工 ...

那MPLAB IDE能生成库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MPLAB IDE能生成库文件吗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好意思,因为我没用过MPLAB

网友:
你用的不是最新的库,建议使用NXP打包好的,也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