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项目在西藏,选型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13-03-07):
        做水电自动化的,有个电气自动化项目在西藏高原,设计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

网友:
最主要的差别 可能就是气压,日照长短 湿度(似乎比较干燥些)昼夜温差了,建议有条件还是实测

网友:
空气稀薄会影响散热

网友A:
如果是室内的话,散热加倍就行了。如果在室外还要考虑零下四十度的低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室内的话,散热加倍就行了。如果在室外还要考虑零下四十度的低温。 ...

我听别人说电源功率要大一倍,这个有根据吗?

网友:
主要是低气压!

网友:
低温下会影响电源的,首先功率会降低很多,所以选用大功率的,而且低温下由于电解电容的使用,导致电源纹波变得极大,这也是一个挑战,最好试一下。

网友:
密封式继电器有气压限制,注意看手册。最好是选用军工标准的。

网友:
至于电源功率加倍,是因为在低温下电容容值降低明显,有些设计没有充分裕量的电源就不可靠了,选择过硬厂家的电源,并参照手册,一般好的厂家都会标注适用的环境。室外使用的话,要注意紫外线的防护,塑料外壳和金属漆都要注意。

网友:
一些电容可能会因为气压而失效

网友:
电气间隙~

网友B:
如果设备在户外,且有较多金属,要做好防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备在户外,且有较多金属,要做好防盗。

哈哈 阁下的意见让我想起“光纤无铜,盗窃无用”

网友:
高原主要是降额的问题

网友:
标准在此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27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