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缓慢上电,总是初始化不成功?是软件还是硬件原因?

楼主(2013-03-0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微电子学上从晶体管原理上能分析通, 在逻辑0 与 1之间存在一个不确定态 估计 1.8-1.9 就是那个总体的不确定态 导致逻辑混乱

网友:
模块都有一个最小的工作电压 ,缓慢上电可能你初始化程序开始工作了,模块电还么有上去。你好好查查原因,不是这问题的话建议你用三级管做个电压的门限,外部电压达到某值就开开三极管给2401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初始化程序工作了。但不是我的,是这个模块内部自己的初始化程序工作了。我延时了十几秒钟。单片机才对 ...

试试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