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spi IP 核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07):
最近xilinx EDK项目中用到spi核,考虑将FPGA配置成master驱动spi接口的NRf24L01无线芯片。不知道哪位大侠用过,指点一下怎么用。

网友:
应该有PDF格式的详细说明文档的,这种IP核一般都比较好用的嘛。

网友A:
xilinx 的 IP核 不要钱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 的 IP核 不要钱吗 ?

有一些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