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2.0 可以安装在Windows XP 上面吗

楼主(2013-03-07):
                        Quartus II 12.0 可以安装在Windows XP 上面吗?
                 目前还是装的Quartus II 9.0 ,  不知有没有人装过12.0的?

网友A:
我XP 用12.1
之前XP上过12.0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XP 用12.1
之前XP上过12.0 哈哈

可以的话,我就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话,我就试试!

直接上12.1 好了 和谐文件 上网下一个 好用 之前我用12.0 ,电脑貌似比较慢,生产IP 有问题 就卸载掉了。装肯定可以装的,用32bit的

网友:
一直在XP系统 用Quartus12.0的飘过!

网友:
一般软件都是向下兼容的 ,当然太老的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12.1 好了 和谐文件 上网下一个 好用 之前我用12.0 ,电脑貌似比较慢,生产IP 有问题 就卸载掉了。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