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查出血糖高,请帮忙推荐个家用血糖仪,谢谢!

楼主(2013-03-07):
老人查出血糖高,请帮忙推荐个家用血糖仪,谢谢!

网友:
罗氏(ROCHE)    强生     欧姆龙(OMRON)    拜耳(BAYER)     都是进口的应该靠谱点。

网友:
现在很多国产的机器都是送的,前提是买足够的试纸。2楼推荐的都不错

网友:
血糖测试应该要抽血测吧?自己测?

网友A:
我做过血糖仪,其实那个东西的准确性都有偏差,就算进口的也一样。测试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用罗氏卓越,采血量少,我父亲用了两年多,还不错,就是试纸有点贵。

网友B(2013-09-23):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血糖仪,其实那个东西的准确性都有偏差,就算进口的也一样。测试结果只能作为参考。 ...

请问你做血糖仪是怎么测试呢?是用模拟血液呢还是有专门的仪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做血糖仪是怎么测试呢?是用模拟血液呢还是有专门的仪器?

业内叫“质控液”,经过其他设备检验,一定时间内认为是不变的和标准浓度的一种液体。
当然也有全血做测试的。因为有些质控液跟全血的物理化学性质不一样,导致测试结果偏差很大的。

网友:
罗氏的,采血比较少,国产的采血好像比较多点,国产的质量可能呀差点,医生一般也不建议买国产的

网友:
罗氏纤巧型,好像是800块钱左右

网友C:
5楼说的对。
这玩意一个是不太准,再一个是耗材特贵
如果有社区医院,不妨经常去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C:
5楼说的对。
这玩意一个是不太准,再一个是耗材特贵
如果有社区医院,不妨经常去查查

个人感觉还是进口的,准确度还是可以的。我就用的罗氏的,和医院测的几乎是一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业内叫“质控液”,经过其他设备检验,一定时间内认为是不变的和标准浓度的一种液体。
当然也有全血做测 ...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想要研发这个产品,是不是得自己制作质控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回复!如果想要研发这个产品,是不是得自己制作质控液?

那肯定的啊。不然你怎么检验呢。

网友:
推荐一个 泰尔茂  医院也用这个,很准

网友:
用鱼悦II型这个,试纸便宜90,很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的啊。不然你怎么检验呢。

那么制作质控液有什么方法或教程没有?我现在要做一个血糖仪,正为怎么测试伤脑筋,关键是这个问题:首先你要测出血糖浓度与电流的关系,这样的话就需要不同浓度的血液来进行测试,是吧?问题就是这个不同浓度的血液要怎么做到?而且我还得知道它的浓度是多少才能得出浓度与电流的关系。希望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用质控液去推算浓度和电流的关系?这个方法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么制作质控液有什么方法或教程没有?我现在要做一个血糖仪,正为怎么测试伤脑筋,关键是这个问题:首先 ...

不好意思,这个我没有,我以前都是他们做好了给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质控液去推算浓度和电流的关系?这个方法不行

那要怎么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