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STUDIO 求助!

楼主(2013-03-07):
我的电脑运行AVRSTUDIO,一点start debugg就出现如图所示的问题,然后就直接退出,这是怎么回事啊?现在在自学AVR单片机,本来就不会,还老是出问题,搞的郁闷死了!
那个大哥,帮我看一下!

网友A:
再覆盖安装一下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覆盖安装一下试试吧

已经安装了好几次了,还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安装了好几次了,还是这样!

忘说了,程序不要存在中文文件夹内;程序名也不能是中文名,最好放根目录文件夹(英文名)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说了,程序不要存在中文文件夹内;程序名也不能是中文名,最好放根目录文件夹(英文名)里~~~~~ ...

除了E盘命名用的是中文,其他的都是用的英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