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个民用的开源,FE2.1制作的7口USB2.0 HUB 继续全裸开源。。。

楼主(2013-03-07):
首先要向大家道歉,之前开源的千兆交换机,由于主芯片实在买不到,没法形成套件
哪位坛友有能力搞到芯片的,请联系我!我这多10几块板子,可以造福坛友搞个套件玩玩,就是缺芯片啊。。。
之前的 全裸开源,发一个自己年前设计的5口千兆交换机,求裤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19582-1-1.html

---------------------------------------------------分割线,这次的-------------------------------------------------------------------------------
电脑桌上U口设备越来越多。。。
我这个人懒,不想整理,所以一般插了的数据线神马的都不拔,以至于电脑后面USB和前面的USB口占光了。。。
所以萌发了做一个USB HUB的想法。。。
上网找方案,一般都是USB 1 TO 4的,赶脚不够用。。。
于是找了FE2.1这个片子。。。
USB 1 TO 7 2.0 HUB,正和我意。。。
于是找datasheet,画原理图,拉线,出PCB,投板,PCB上卖萌的加了几个兔斯基到丝印。。。啦啦啦。。。
人懒就是该天诛地灭啊。。。
这个芯片没啥难度,电源捅上了,晶振起来了,也就ok了,至于差分线神马的,不过480M,敞着拉。。。
这么点事情,搞了一周,都是搞搞停停。。。哎。。。
板子回来以后。。。买芯片焊接。。。
两眼全是泪啊。。。
芯片封装买错了啊!!!
心疼银子,于是找了个转接板焊上,还不错,一版成功。目前在桌上服役。。。
PCB正面

PCB背面

实物底面

实物正面

实物芯片

实物亮灯

原理图

PCB

网友A:
自己用应该做好一点,全铜超短USB母座,加上电源管理,弄个铝合金盒子,电容全用mlcc,或者直接一步到位usb3.0,哈哈

够YY

另外楼主的链接也打不开

我准备做一个1to4的,还没有动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应该做好一点,全铜超短USB母座,加上电源管理,弄个铝合金盒子,电容全用mlcc,或者直接一步到位usb ...

额。。。我这边可以打开的啊。。。

麻烦能打开的网友帮忙下载后上传。。。

我这边上传老提示文件格式不支持,崩溃了。。。

网友B:
我一直想找质量超好的HUB 。 电工你懂得, 又USB 转串口,又U盘, 各种烧写器。。各种麻烦啊

网友:
楼主每次都带着牛玩意出现啊……太给力了……

楼主:
已经成功上传所有资料。。。

感谢大家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想找质量超好的HUB 。 电工你懂得, 又USB 转串口,又U盘, 各种烧写器。。各种麻烦啊

是啊是啊。

4口的又不够用。。。

所以萌生念头自己折腾了一个。。。

网友:
应该是两个1 to 4级联的,只是内部就封装在一起了,不然为什么是7呢。
我桌上这个是两片1 to 4的,在PCB上面级联。买了好几年了,在当年算是比较好的了,支持MTT,因为当时好多HUB还不支持MTT。

建议:
跟PC连接的座应该用 usb-b 座或 micro座。
最好是PC不供电,不然容易发生外部电源没接造成PC提供过流。
外部供电应该更用适合大电流的电源插座,以保证接触良好。

纯路过的,我下次再买的话,会买7个输出在一排的,现在是4周散开的,实际放桌上的时候太占空间了。
如果都面向一侧则会好些。

网友C:
搜的:
1,所有退耦电容0.1uF应该尽可能靠近IC(FE2.1)
2,FE2.1管脚8(VDD5)放置一片10uF/16V(X5R)/1206陶瓷电容,并且电流流向应该在进入管脚8 VDD5之前流经此电容
3,DP, DM差分线阻抗 = [DP(45ohm) + DM(45ohm)] = 90 ohm,并且DM DP不要翻面,防止阻抗失配
4,VDD5(pin 8) 到 VD33_OUT(pin 9) 的电流保持500mA
5,DM DP信号线保持40mil,并远离其它线
6,其它器件避开XTAL,并远离DP/DM信号。XTAL的底层铺满GND
7,REXT (pin 27)连接的电阻R8应该尽可能靠近IC,并且在电阻接地端打大量的GND孔
8,REXT(pin 27)、VD33(pin 26)、 VD18_O(pin 25)所连接元件(R8, C10, C12)的接地端应该可靠接地(打大量的GND孔)
9,VD_PLL(pin 21)的退耦电容(C14)的接地端应该可靠接地(打大量的GND孔)
10,参考电流路径的原理图,仔细地计算电流主通路的线宽
11,5对DP DM信号线的长度,包括一个上游口和所有下游口,应该不少于1500mil,with 15 of 45-degree-angle,which will degrade the DP DM driving strength in order to pass USB-IF
requirement only. If not, the shorter and straight DP DM signal line, make
longer transaction capability (more than 5 meter).
12,减少电源线的翻面。如果电源线翻面,需要至少打2个1mm的通孔。如果通孔小于1mm,通孔数量应该翻倍
13,下游口的电容,100uF,应该尽可能靠近每个USB连接器的VCC
14,PTC保险丝需要使用low drop类型
15,OVCJ 和 PWRJ信号网络应该小于400mil,远离任何USB连接器,并且信号底层应该打大量的GND孔(防止GND切割),可以降低ESD干扰
16,USB连接器的外壳地应该直接连接到GND,不用切割,并且打大量的GND孔(每平方厘米10个孔),可以减低EMI影响
17,在USB上游连接器的Vbus 5V线上增加一个磁珠 Bead/100MHZ/470ohm/2A,可以降低来自PC主机的噪声
18,用电源面代替电源线,会有更好的EFT(电快速瞬变脉冲群抗扰度试验)稳定性。

PS:对11的线长1500mil不理解。
---------------------------------------------------------------------------------------------------------------------------------------------
看到LZ的PCB有些via放在焊盘上,批量/上锡膏不行。。。还有就是via的外径比内经才大0.1,丝印粗细应大于0.1778mm,焊盘孔径。。。这些对厂家来说都不好做,

网友:
2年前买了20个nec的USB HUB 芯片,放在那里一直没有动。可怜多半都找不到了。

网友:
楼主的原理图元件标号和PCB器件标号怎么对不上啊?

网友:
楼主原理图上J1和C25中,J1是外部电源输入,C25呢?C25是USB供电部分吗?如果是的话,C25上的DM0和D+0呢?从DM0和D+0到DM7和D+7不成8路了吗

网友:
zte的贴纸这里给用上了,lz啥时候有空搞个优质的usb3 hub用用

网友:
楼主的PCB有短路的地方,请看PCBC62那个USB的5V和D+1.就楼主之前的帖子来看,楼主实力还是有的,我相信。所以这次的小BUG可能是楼主的PCB是从其他格式的PCB转化过来的时候造成的,与楼主本身的技术实力应该无关。

不知我指的BUG对不对,楼主请确认。

网友:
不错,打算买一个,不知道是否需要驱动?

网友:
淘宝搜了下,这个芯片,貌似不贵,可以搞搞

网友(2013-06-02):
FE2.1 完全的单芯片解决方案

网友:
非常感谢,本人最近也打算做个1 to 4 USB-HUB 先参考楼主方案

网友:
咨询下,这个芯片,布板需要做阻抗控制吗?

网友:
问一下  24c02不焊能用不  24c02里放的什么?????

网友(2013-07-26):
先收了  有空也做一个试试

网友(2013-10-29):
要是3.0的就好了

网友:
好东西!哈哈!!
楼主的作品都比较经典!

网友:
感觉HUB插太多东西同时用还是不好使。  买的绿盟4口HUB,   480M的,  仿真器啊串口啊鼠标啊单片机USB口啊插满,都是12M的,同时用时候明显感觉到有卡。

网友:
不用写程序进去吗?

网友:
这个稍微有点干扰扛不住吧

网友(2014-03-02):
收了几个TI有USB3.0 DEMO板,DIY了个7口的USB3.0HUB

网友:
很好,很强大啊

网友:
3.0带独立开关就好了。参考参考

网友(2014-04-10):
问个弱弱的问题,FE2.1的黄LED是什么时候亮啊??(做了一个发现黄灯没亮过,绿灯在插上设备时会亮~)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元件表,我想做个试试下

网友:
我想问下FE2.1的芯片封装转接板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D(2014-06-17):
不是芯片買錯,FE2.1只有一種封裝,是你做錯IC的封裝了,看來樓主不太了解USB HUB 。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芯片買錯,FE2.1只有一種封裝,是你做錯IC的封裝了,看來樓主不太了解USB HUB 。 ...

不是吧??FE2.1有两种封装的,LQFP48和LQFP64的,64脚的每个口有单独的过流检测和供电使能,48脚的是几个口共用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不是吧??FE2.1有两种封装的,LQFP48和LQFP64的,64脚的每个口有单独的过流检测和供电使能,48脚的是几 ...

那尺寸也不對,64腳的是10*10,兩邊腳最長才12mm.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尺寸也不對,64腳的是10*10,兩邊腳最長才12mm.

我没细看他的PCB,那估计就是他封装画水了,我自己画的一个还是蛮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的:
1,所有退耦电容0.1uF应该尽可能靠近IC(FE2.1)
2,FE2.1管脚8(VDD5)放置一片10uF/16V(X5R)/1206陶瓷 ...

标记一下,下次自己做的时候学习一下。USB HUB FE2.1

网友:
请问楼主,24C02里边存放的是什么呀?

网友(2014-07-18):
LZ画的FE2.1封装确实是错的。我也画了一个。。蛮好用,就是没外壳

网友F(2014-10-08):
引用 网友D:
不是芯片買錯,FE2.1只有一種封裝,是你做錯IC的封裝了,看來樓主不太了解USB HUB 。 ...

请问fe2.1不接eeprom可以用吗?

网友:
用过NEC的upd720114.关注一下这个,不知道发热,供电,过流保护等如何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fe2.1不接eeprom可以用吗?

EEP是配置客户自已的PID及VID用,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使用的.

网友:
这个不错,收藏着将来有用

网友:
加个壳,再弄几个灯,杠杠的。

网友:
顶一个,usb hub 7口 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应该做好一点,全铜超短USB母座,加上电源管理,弄个铝合金盒子,电容全用mlcc,或者直接一步到位usb ...

usb3.0 1to4有什么好的推荐么?

网友:
稳定性如何?

网友:
你好,你那板子上的FE2.1的转换板还有吗?

网友(2015-03-24):
好东西!感谢分享!支持DIY!
等我也做这么个HUB送女朋友

网友:
值得学习。现在路由器也用上这个方案~

网友(2015-10-16):
有用,不过最好能给我讲讲eeprom如何配置

网友:
我最近也要用到7口或8口usb hub,不过还是买现成的算了

网友(2015-12-08):
我自己做了一块,XP下可以正常识别使用,一但连接到Win7下就成了“Unkown Device”。不知咱回事呢!希望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2017-07-28):
USB HUB 需要上四层板子么 阻抗匹配的?我的搞了几个版本的两层板都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