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脑并口地址与众不同

楼主(2013-03-07):
麻烦一下:我的pci转并口卡属性-地址——显示为(io范围eff8-efff,io范围eff0-eff7).两个地址。和mach3说明书上讲的一个地址不同。请问在mach3中应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
搜寻一下就有答案的  "MACH3 PCI LPT"

PCI 物理位址与一般 ISA BASE 传统介面不一样
通常是经过 ISA 桥接IC的
传统的LPT并行端口 用上三个定址
EX 378,379,37A
EPP / ECP 等增强模式会用到靠后的 37B,37C,37D,37E,37F

eff8-efff  填上  0xEFF8
eff0-eff7 填上 0xEFF0 位址靠前这应该是该板卡的第一组 LPT

前头的 0x (零x )  是代表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