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28j60兼容于千兆网络吗?

楼主(2013-03-08):
我用AVR+enc28j60做dhcp实验,在连接到100M路由上工作一切正常,但是当我换了个1000M路由接上去后实验板的dhcp就无法工作,
经过调试,发现在千兆路由上dhcp广播包老是发送不成功(调试软件看不到有广播包发出),但是只要我把MAC广播地址FF.FF.FF.FF.FF.FF改成网络上某个设备的地址,该地址计算机的调试软件就能收到我本来想以广播地址发出的那个udp包数据,另外ping,tcp,udp,web应用也都很正常。难道对于工作在10M半双工的enc28j60,1000M网络不允许其发送广播包?有这种说法吗?谁能给我出个主意,我都不知道要往哪个方向试了.

网友A:
可能是自动协商的配置吧,千M网的PHY是通过两种不同的信号识别10M,100M以及1000M的,你可以查查是不是这个的问题,是不是你的10M网卡没有配置为自动协商。

网友:
不是 enc28j60兼容千兆网络
而是 千兆网络是否兼容enc28j60(你所用的千兆网芯片是否支持10M)

网友:
关键是你的千兆交换机是否兼容10M的网络,而不是 “enc28j60兼容千兆网络”
你可以把联enc28j60的端口强制设为10M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自动协商的配置吧,千M网的PHY是通过两种不同的信号识别10M,100M以及1000M的,你可以查查是不是这个 ...

enc28j60只支持10M,我在路由上看到enc28j60处于10M半双工模式,而软件上我也是让它工作在10M半双工模式,因为datasheet说它在100M网络不支持自动协商半/全双工,会被强制认为是半双工,而我的路由也没办法对端口的模式进行设置。
我现在奇怪的是除了以广播地址发出的数据包没动静,其他的倒是正常。

网友B:
"千兆路由上dhcp广播包"?
是联在路由器上了?!
路由器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隔离广播,默认就不转发DHCP的广播

网友:
引用 楼主:
enc28j60只支持10M,我在路由上看到enc28j60处于10M半双工模式,而软件上我也是让它工作在10M半双工模式, ...

毛,路由器端口自动协商,28J60不协商但是会响应自动协商。如果没有启动自动协商,那么路由器是看不到28J60的(因为路由器发探测包后收不到响应,路由器怎么会知道你接没接28J60啊)。

网友C:
在千兆交换机上工作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兆路由上dhcp广播包"?
是联在路由器上了?!
路由器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隔离广播,默认就不转发DHCP的广 ...

是连在路由上的,其他几个设备发的广播包都能被监控到的,包括手机,pad,两台笔记本,还有一块开发板发出的dhcp包都是能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千兆交换机上工作正常

也是用的enc28j60吗,能否把TPO+,TPO-,TPI+,TPI-几只引脚的连接让我参考下,是不是非要用49.9ohm的电阻,我目前的连接是没经过网络变压器直接连RJ45接口,网络变压器在试验阶段不是必须的吧。

网友:
买的enc28j60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