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 micro usb封装 是否正确,引脚定义是否有误

楼主(2013-03-08):
下图是micro usb封装 的引脚顺序图,大家一起看下是否有误。

在我看来,引脚顺序和方向应该和 MINI USB插座的封装是一样的

并上传PCB封装:

网友A:
如果是座子的话,引脚顺序正好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座子的话,引脚顺序正好反了。

这个封装就是焊接在PCB板上的座子

网友A:
确实反了,上面应该是GND,你仔细看看!micro USB 和 Mini USB的引脚顺序是一样的!

楼主:
实际测量了一下数据线的那头,顺序没错。

网友:
除非你的封装图是底层的。

楼主:
按你说的 MINIUSB  和 MICROUSB 的引脚顺序是 一样的话, 那请看 这个 MINI USB的 电路板,这个板肯定是对的了。

依照如此, 上面的 MICRO USB插座为何说是反的?

楼主:
手上没有 MICRO USB 的实物,  还是得好好确认下。 谢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上传一份MICRO USB 的 图纸 参数。

原来有两种规格。正和反的。买MICRO USB 插座时 保持和你的 PCB封装一致即可。

两个方向的引脚顺序都可以。买对应就可以了。

网友(2013-05-21):
先谢谢了,看看对的上号不

网友:
一般手机上用的是什么口?

网友(2013-11-28):
MARK MICRO USB  接口 图纸 参数

网友(2014-07-23):
引用 网友A:
确实反了,上面应该是GND,你仔细看看!micro USB 和 Mini USB的引脚顺序是一样的! ...

应该是同学你错了。楼主说的顺序是对的。

网友(2015-04-06):
嗯,楼主是对的。下载了文档,回复让更多人看到是好习惯。

网友:
楼上的几位不要误导人呀,楼主是对的.
这个图片是我在用的USB充电口.GND,ID,D+,D-,VCC.图片上有网络号按GND/VCC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