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的板子需要SRAM吗?什么场合才需要SRAM呢?

楼主(2013-03-08):
最近想画块FPGA的开发板,自己用,呵呵,大家有什么建议多多提吧。

网友:
还是弄C4吧,便宜好用。

网友:
直接上C4吧………………

至于需要加什么外设……最好根据你的发展方向来定。。。

楼主:
to 【rx_78gp02a】 & 【zgxcom123】:
我看下啊!谢谢!

楼主:
to 【2楼 、3楼】关键是BGA封装的没法自己焊接,C4只有144PIN的是QFP封装,其他都是BGA封装的了。还是选择C3比较好!

网友:
可以画一块最小系统板,,外围电路到时再根据需要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