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模块哪儿能买到呢?求大神来看。

楼主(2013-03-08):
就是这个微型舵机上的空心杯电机+减速齿轮+丝杠的模块
直到昨天看到另一个遥控接收与舵机一体化模块上也见到了这东西,我才意识到国内应该可以买到这个。

求问哪里可以买到~谢谢!!

网友A:
搜一下“直线舵机”

网友B:
同楼上:X宝,直线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一下“直线舵机”

呃这个直线舵机我已经能买到了,我问的是上面那个电机+减速齿轮+丝杠做成一体的东西

网友A:
X宝上有,X巴上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X宝上有,X巴上也有。

啊谢谢了,不过我还是想要exactly那个元件。刚想到上面应该会有零件号什么的,待会儿拆下来一个看看。。

网友:
这东东真精致

网友:
直线舵机,MARK!

网友(2013-06-25):
引用 网友B:
同楼上:X宝,直线舵机

为什么是“X宝”而不是“淘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