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老外的雕刻机,大家评一下,怎么样

楼主(2013-03-08):
用了雕刻机一段时间了,开始慢慢知道自己需要怎么样的机子,其实没必要去盲目追求机子的硬指标,对于一个电子工程师来说,雕刻机能干到铝,也就足够了,干铁这种重活,没必要为难自己,也没必要为难机子,有一定的工作面积是需要的,精度麻,除非真要做PCB,还要是贴片件,否则精度要求不用太高,主轴稳定,跳动少就行了,无意中看到老外的这款机子,铝型材,看他能轻松干铝,也许这才是我想要的机子吧,上些图,大家看看,也评评,我自己个菜鸟,说得不对的,匆拍,大家交流一下心得!

楼主:
这个机子的一些视频也下载了些,需要的话,我一会上传上去

楼主:
再传几张他做的小四轴雕刻机图片给大家参考参考

楼主:
上个大机子干铝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zODE0MzQ4.html

网友:
削铝如泥啊  牛叉~~~~~~~~~

网友:
这是用型材做的吗

网友:
真心不错,不知道要价几何?量产了吗?购买方式容易不?具体的参数有相关官网介绍吗?保持关注!

网友:
视频最后有看到官网:http://neo7cnc.com/

楼主:
再过一两月吧,可能会开始仿造一台,在youtube上有他的视频100多个,感觉这样的机子就够我用了,铝型材,造起来也简单,也便宜

网友:
能干什么材料,主轴是关键。

网友A:
这可是直线导轨的吧?光这就价值不菲呀。
与楼主想象的不是一个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是直线导轨的吧?光这就价值不菲呀。
与楼主想象的不是一个档次。 ...

到时肯定是上线轨的,上不上伺服到时再考虑,机架加工这块已经省下不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时肯定是上线轨的,上不上伺服到时再考虑,机架加工这块已经省下不少了 ...

还有比这个看起来更加肖博的机器,加工铝更是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个大机子干铝的视频

好像没刻透,是不是z零点没校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刻透,是不是z零点没校准好?

应该是下面垫的不是很平整吧

网友C:
这主轴应该花了不少钱

网友D:
主轴看起来像是手动雕刻机改的。。一般24000转吧。。
不过怎么雕铝能是这种效果的呢?这已经叫铣了吧?
还有他那个夹头是什么玩意?貌似不是ER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轴看起来像是手动雕刻机改的。。一般24000转吧。。
不过怎么雕铝能是这种效果的呢?这已经叫铣了吧?
还 ...

主轴好像要2K多,那个是ER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主轴应该花了不少钱

是木工雕刻机的主轴,我有型号

楼主:
主轴型号是Bosch 1617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传几张他做的小四轴雕刻机图片给大家参考参考

真心觉得可以仿制一台自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觉得可以仿制一台自用!

小四轴的资料和图不是很多,不过有那几个3D的,结构应该挺清楚了吧,还有几个关于小四轴的视频,视频太大,就不一一上传了,需要的再联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四轴的资料和图不是很多,不过有那几个3D的,结构应该挺清楚了吧,还有几个关于小四轴的视频,视频太 ...

恩,之前做过五轴机械手,会使用solidworks做些图纸,不过不是机械专业出身。
回头参考楼主的视频画个图纸DIY一个。直线电机、丝杠、导轨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木工雕刻机的主轴,我有型号

近3000大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好像要2K多,那个是ER夹头

查了下,接近3K,X宝上也都是海外的。。着实比较贵。。
看了介绍,说是12A的,美国110V,那整个也才一千多瓦。。
依然无法接受他干铝的视频……怎么会是那个样子。。网上1500W的无刷主轴也能达到这种效果吗?

网友:
看了那个铣铝的视频,真舒坦啊……  特别想拥有一台能流利铣铝的……

楼主:
有可能那块不是6061的铝,可能是较软一些的铝,他还有另一个视频,也是铣铝,看上去没那么夸张,我一会上传上去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0MjM4Mzgw.html

网友:
是我想要的!

楼主:
这主轴还实还不错,我看外国很多人用来做雕刻机,切铝都很利索,精度也很不错,就是声音好像有点大。下面这个是测它精度的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1NTM5NjUy.html

网友:
关于主轴   Bosch 1617

在Youtube 影片 Homemade DIY CNC Mill Upgrade Part 9 里有提到是  Bosch 1617EVS

查了一下是  120V 2.25 HP (约是 1677 KW )
无载转速 8,000-25,000 RPM
木工用的ROUTER 低转扭力那是相当的有
用来啃铝是够的

相关技术参数 来源

电流 Amperage        12.0
Base Diameter        6" Fixed/ 6-11/16" Plunge
Collet Capacity        1/4", 3/8", 1/2", 8 mm
Cord Length        10 Ft.
最大功率 Max. Motor HP        2.25
无载转速 No Load RPM        8,000-25,000
Rating        120V AC
Used on Model No.        RA1171, RA1180, RA1181, RA1182, RA1200 Router Tables (Router in fixed base only).
Voltage        120 Volts

网友:
主轴功率太大的话,结构不好运行起来可能会抖动呢.....

网友:
这应该是专业的业余吧,控制箱上的连接器太专业了。

网友:
开始攒机吧

网友:
这机子核心件用在这廉价机身上相当不搭,线规+磨制丝杆+标准丝杆座,哪样不是很贵的东西?几个核心件都过万了。

网友:
他铣铝用的什么刀?有知道的介绍介绍。。。。

楼主:
专业铝铣刀吧,猜的

网友:
影片 How To Series - Better Results In Aluminum Outside Profile - Neo7CNC.com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zmoJIQyAUQ
简介里面有提到
Cutting at 24k RPM, 30 IPM
with a .125 single flute carbide endmill.
Finish pass was 0.01

24000 RPM
30 IPM ( 762 mm/min = 12.7mm/sec  进给率)
切割用 0.125 单刃硬质合金立铣刀 (这边没单位猜测也是inch , 那就是 3.175 mm )
最后一刀精削为 0.01 (0.254 mm 进给率)

楼主:
预告一下,已入手THK KR46模组,视频中的机子用的是KR33模组,行程4英寸,大概就是100mm左右,KR33 丝杆是06或10螺距的比较多,我买的KR46是1605的丝杆,总长440mm,250mm行程。一点一点买材料,钱估计要花不少……

网友:
切铝那个快啊, 多爽...  我的破机只敢用F30, 下刀0.1MM...

楼主:
KR46 收到了,可是导程是10的,5mm螺距双头,卖家搞错了,现在退货中,另外,KR46太重,如果也有这个打算的,请大家慎重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