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损坏,如何恢复里面的照片

楼主(2013-03-08):
使用手机给宝宝拍照,拍好后新拍的照片打不开,可以查看以前的照片,使用文件查看软件无法打开sd卡,重启手机,手机提示要格式化SD卡,不敢格式化怕没数据了。回来插电脑上使用XP的格式化无法完成格式化,使用数据恢复软件只能看到SD卡只有1G容量,扫了下没发现数据。
手机为华为爱享版,SD卡为金士顿的8G TF卡。这个卡容量是8G的不是扩容的。
想恢复上面的照片,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恢复。
已经使用的论坛上别人分享的数据恢复工具:数据恢复iCare_Data_Recovery_4.2_XiaZaiBa.rar。只发现1G容量,没发现数据
另外数据还是提醒大家要多备份,本地,云都要备份

楼主:
奇怪,什么情况:
我这边有个提醒
但是点进去看不到回复??

网友A:
基本没什么办法了,以后别买坑死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没什么办法了,以后别买坑死蹲了

现在做SD卡的颗粒应该都是较差的,很容易就挂掉
价格差不多的都容易坏,SANDISK,Kingston都一样。
拍了相片早点备份到电脑里面去吧。

楼主:
看到我手边的Kingston和maxell的都是made in taiwan的。以后一定要多处备份了。

网友:
多换几个读卡机 (Card Reader) 试看看,我有时也常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
用什么数据恢复软件,推荐,diskgenius 一定用专业版(自己找绿色的)免费的不好用

网友:
如果实在不定,用单片机读sd卡,把里面数据 全备份出来在做其他操作

网友:
用恢复软件,按照文件种类恢复。只要是没有完全格式化都可以恢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