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输出的传感器怎么做数据处理?

楼主(2013-03-08):
最近想做一个采集pm2.5的无线传感,淘宝上查的大多粉尘传感器是pwm输出,请问这个pwm信号改怎么读取呢?还有,为什么要用pwm输出呢,这跟其他输出方式比有什么特点呢?

网友:
用定时器中断测量PWM。
http://avr.eefocus.com/wall/index.php?act=read&id=5331

网友:
简单的,接个电容滤波,读取AD值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 占宽比 容易获得高的精度, 例如 10- 12 bit.  或 更高点。

占空比怎么测呢,我看到有用计时器开测的,具体用什么方式实现?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B:
CM3的定时器都有4个通道 输入捕获,在高级应用就是两个输入捕获,一个捕获上升沿 一个下降沿,就构成了PWM输入捕获了周期时钟个数和高电平时钟个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3的定时器都有4个通道 输入捕获,在高级应用就是两个输入捕获,一个捕获上升沿 一个下降沿,就构成了PWM ...

这样捕获到的是频率吧,pwm输出的传感器是用频率来代表数据值呢还是用占空比来表示的呢?

楼主:
学习了一下定时器输入捕获,专门解决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