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抖动问题

楼主(2013-03-08):
本人现研发红外高速球形摄像机,由于电机负载比较重,一段速度下电机运行过程中抖动严重,细分已做到最大,已经去除共振点,但还有抖动明显。

求高人指点一二

另外共振点是一段速度下还是一个点下共振,如果是一段速度下共振该如何解决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3-04-07):
是不是PWM频率低?建议频率在5~10K。

网友A:
根据我用过的来看,负载越重,电机运行的越稳,抖动会更不明显
你用的什么驱动器啊?电机型号?还有设置的电流大小?
抖动严重的速度频段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用过的来看,负载越重,电机运行的越稳,抖动会更不明显
你用的什么驱动器啊?电机型号?还有设置的 ...

57型,0.4A,皮带传动,20-80转/秒,现在发现负载越重抖动越明显

网友A:
引用 楼主:
57型,0.4A,皮带传动,20-80转/秒,现在发现负载越重抖动越明显

额,20-80转/秒,这个速度我从来没有涉及过。
电机这么小的电流,到达这个速度的时候,扭矩已经丢的一塌糊涂了吧

网友:
换个大电流的驱动器试试吧

网友B:
检查一下,四根线都接对啦?

接错也是这毛病,走得不好,抖得厉害。

网友C:
如果是商业驱动器,多半是驱动器的问题,换个驱动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20-80转/秒,这个速度我从来没有涉及过。
电机这么小的电流,到达这个速度的时候,扭矩已经丢的一塌 ...

20-80度/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四根线都接对啦?

接错也是这毛病,走得不好,抖得厉害。

线木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商业驱动器,多半是驱动器的问题,换个驱动器试试

驱动是自己做的  A3988+DA方案    最大256细分

网友A:
20-80度,还不到每秒四分之一圈,这个速度很慢了,按说在0.9转到1.1转之间会抖的厉害些。
你拿示波器看一下采样的波形吧,或者串个0.几欧的小电阻到线圈里,看一下电流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80度,还不到每秒四分之一圈,这个速度很慢了,按说在0.9转到1.1转之间会抖的厉害些。
你拿示波器看一下 ...

电流波形有毛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