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个 avr USB批量传输Bulk的例子,谁能贴一份到这里?

楼主(2013-03-08):
先谢谢了。

网友:
USB转串口应该是BULK传输吧?
坛内搜AVRUSB可以找到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mp;highlight=AVRUSB
这有个AVR309内核的USB转串口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09859-1-1.html

楼主:
不是USB转串口,而是USB海量传输Bulk-Only协议。
在数据的传输上,USB分为四种类别:
1.        控制:常用于主机获取设备的描述符和传输少量数据
2.        中断:常用在键盘或者鼠标的数据获取上
3.        同步:没有错误重发机制,常用于流媒体数据的传输
4.        批量:最大的用处就是“USB大容量存储设备。

我希望看一下avr的USB批量传输的实现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USB转串口,而是USB海量传输Bulk-Only协议。
在数据的传输上,USB分为四种类别:
1.        控制:常用 ...

也许楼主搞错了
你可以看看USB转串口里的各个描述符,使用了三种端点:
控制端点(端点0,枚举以及改变波特率时用)
中断端点(不知道用处)
BULK端点(传输串口数据用)

楼主:
我的理解:BULK端点不是传输串口数据用,而是usb批量传输方式,每次64字节。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是对的,只是lcw_swust没说到zhuxiquan120要的点子上。

1.BULK端点是批量,Yes。
2.USB转串口应该是BULK传输(我没用过这程序,但如果是的话,就Yes。)
3.如果2成立的话,楼主就只需看2楼的帖子就可以了。

楼主:
好吧。我按照2楼的提示仔细去研究一下。谢谢2位的回复。